楼主(2006-01-15):
请问160KW的三相电机,应该选用多大的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型号?
接触器的电流是怎么计算的?
这个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320A,请问它的启动电流和短路电流是多少?怎么算?

                    谢谢各位好心人来帮忙。

楼主:
能详细点吗?

网友A:
比320A稍大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320A稍大就可以,
对的,因为空开有延时特性可以平衡启动电流的冲击。
短路电流空开设计时已经考虑。

网友C:
我建议你用施耐德的LC1-D300,应该可以用

网友D:
楼上的说法不太对.一般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2_1.5倍!要选大一个级别的元件.刚刚好的话不利于电机的频繁启动.

网友E:
降压启动和软启动两种方法的启动电流是不一样的软启动小点,像上面那位说的,降压启动要大点的

网友F:
选择启动方式与电流有很大关系。健议你先选择启动方式再来问这个问题/。

网友G:
买个160KW的电机软启动柜不就行了

网友H:
如果电机经常启动最好把触点容量选大一点,500A

网友I:
这种情况很难说,但是在选型时大一档是至少的,因为这种场合不可能直接启动,至少也是星三角启动,而且不可能是频繁启动(用变频器也10秒以上才可以启动)。所以选型因大至少一档,但在调试时热继电器的电流值要从小(320A)往大慢慢调,到不跳开时再往上调5-10A即可

网友J:
如果用降压启动的话,起动接触器用400的,运行接触器600的.

网友F:
你们的160KW的电机要频繁启动吗?
同意4楼

网友K:
赞成8楼的说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L(2006-03-02):
健议你先选择启动方式再来选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网友M(2013-11-08):
普通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7倍,如果是星三角起动,接触器是额定电流的根号3倍

网友N:
这么大的电机建议使用变频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么大的电机建议使用变频器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P:
直接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