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5):
a户的零线与b户的零线出线接反
发现错误之前,a户一个月用50度,b户用100度。
调整之后,a户一个月用100度,b户一个月用50度。

为什么是这样情况,在火线接线正常的情况下,怎么出现这样的偏差阿?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想知道,那岂不是把零线接到别人的上就可以偷电了?

网友B:
不可能,零线不影响的

网友C:
不可能;零线端子里面都是短接 的``

网友D:
不会是进线的L与N反?

网友E(2006-02-19):
他们是公用零线

网友F:
不会啊,零线都是公共的,怎么会有出路呢,是不是你把电表也看错了。

网友G:
这是肯定的了,因为A用户电表算到B用户头上了嘛,哈,

网友H:
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a户的零线与b户的零线出线接反
发现错误之前,a户一个月用50度,b户用100度。
调整之后,a户一个月用100度,b户一个月用50度。

为什么是这样情况,在火线接线正常的情况下,怎么出现这样的偏差阿?
  零(N)线本身就是公共线,零线只是起到回路作用,在同一电源低压系统里边没有影响的。如果在不同一个电源的情况下,由于电压有高有低会有影响,但是问题不是很大。
  电量出现错误,这个唯一的可能性是相线与零线的位置倒接,我建议你先确定相线和零线。如果只是零线互换不是可能造成电量出现问题的。

网友J:
同意13L的

网友K:
不大可能

网友K:
A户分流一部分给B户

楼主(2007-04-14):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a户的零线与b户的零线出线接反
 发现错误之前,a户一个月用50度,b户用100度。
 调整之后,a户一个月用100度,b户一个月用50度。

 为什么是这样情况,在火线接线正常的情况下,怎么出现这样的偏差阿?

   零(N)线本身就是公共线,零线只是起到回路作用,在同一电源低压系统里边没有影响的。如果在不同一个电源的情况下,由于电压有高有低会有影响,但是问题不是很大。
   电量出现错误,这个唯一的可能性是相线与零线的位置倒接,我建议你先确定相线和零线。如果只是零线互换不是可能造成电量出现问题的。

确实如此,我觉得可能是电表动手脚了

网友L:
没有影响的

网友M:
不可能;零线端子里面都是短接 的..........

网友N:
不可能的

网友O:
肯定是弄错了,不可能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