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5):
本人单位在起重机上有一台安川型号为VS616G5A-4160变频器一台,由于其直流母线对地而导致变频器内部的2个电阻击穿损坏,型号是R7705-1欧J,由于本人水平较低,在检查过程中没有发现异常情况,现这台变频器送电后就跳闸,不能使用,想求教网上各位大侠能给予指点,共同解决我目前的紧急情况,谢谢大家.

本人QQ:549923901
电邮:AD3942595@MAIL.JL.CN

网友A(2006-02-17):
是起动电阻,可用大功率同阻值的水泥电阻代用.

网友B:
变频器在刚启动时,内部启动电阻会投入,目的是保护刚开始的高压对内部器件的损害,母线直接对地,造成启动电阻被烧,很正常。

网友C(2006-04-08):
检查一下电容和IGBT有问题吗
如果IGBT坏了还要把驱动般换一下了~~~~~~~~
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