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5):
本人手中目前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无法对G5A变频器实施自学习,我该怎样做,怎样操作,求助各位高手能将自学习的详细步骤以表单的形式给我发过来,恳请大家能帮助我,非常感谢你们!!!

本人邮箱:AD3942595@MAIL.JL.CN

网友A:
去安川官网上下载G5的说明书

网友B:
感应电机,675H5变频器电机自整定过程
1.确认速度输出和速度反馈的正方向
首先确认编码器速度反馈方向,上升方向速度为正。
其次确认电机相序输出方向,先以3%的速度输出,监视电流或速度反馈,如电流稳定,速度反馈偏差不大,则输出和反馈方向一致,如电流和速度波动较大,电机运转不平稳,则输出方向错误,需更改主回路相序,这时不能改动速度反馈相序或参数。
2.电机自学习:
参照电机测试报告,设定变频器参数
以base速度和base电压做电机自学习
电压参数TOP=MID=BASE(电机测试报告中的BASE电压)
速度参数TOP=MID=BASE(电机测试报告中的BASE速度)
自学习完成后,输入TOP、MID电压及速度的实际值。
自学习参数设置:
T2-01---------
T1-01---------选择电机
T1-02---------自学习模式
注:如果H1-01必须设定为H0F,否则T1-02设定不了
3.参数整定:
1)逐级增加速度REF值,到BASE速度,调整空载电流E2-03使电压值最接近于BASE电压,而且ACRq值U1-48最接近于零;
2)增加速度REF值,到MID速度,调整E2-08使电压值最接近于MID电压,而且电压值最接近于MID电压;
3)增加速度REF值,到TOP速度,调整E2-07使电压值最接近于TOP电压,而且ACRq值U1-48最接近于零;
4)设定电机加减速时间为实际工作时的加减速时间,启动电机从零速度直接加速到100%,调整C8-31和C8-32使加速阶段的U1-48电压超调和欠调幅度减为最小;从100%的速度直接反转到100%速度,看U1-48的值,应不超过30。
注:电机自学习得出的滑差都比较小,可能出现无论怎么调整C8-31和C8-32都无法达到要求,这时需要把滑差提高0.1。
5)调整时应观测几次正转、反转数据,同时确认力矩值小于1.5%,若力矩值过大,应立即停止,并检查电机;
4.数据记录:
调整完毕后,记录数据,应记录下BASE、MID、TOP速度时的数据。

网友C(2008-06-12):
看变频器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