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5):
各位师傅,公司电炉冷却塔铜管内部流通的是蒸馏水,外部冷却用的是自来水,喷洒在铜管上实现给内部水冷却的目的,那么日积月累铜管的水垢怎么除去呢?

网友A:
化学方法用除垢剂,物理方法要自制一些特别的工具,用起来才顺手。以前搞锅炉除垢的时候真是费劲了心思。其实最好用软化水,不会增加多少成本,那就没什么事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化学方法用除垢剂不会对铜管有腐蚀吧?外部自来水因内部水温高蒸发的很快的,不能用软化水的

网友B:
用化学的方法清洗,用硝酸洗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化学的方法不太好掌握时间.比例也不好配置,太久的话会把铜管腐蚀,我就经过这样的事,在清理点焊机的散热管时把铜接头给腐蚀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化学的方法清洗,用硝酸洗就可以了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软化水?它除了水中钙、镁等活性离子被置换外,与自来水没有任何区别,一点也不影响使用,现在锅炉用水都强制要求使用软水了。除垢剂也可以用锅炉用的除垢剂,估摸着量少一些不会有任何问题,有专门卖这个东西的,腐蚀性很小,因为是专对付热水垢的。

网友E:
关于软化水你可以查“阻垢缓蚀剂”很多厂家有。
如果不用软水推荐用草酸或醋酸等弱酸,不同意用强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软化水你可以查“阻垢缓蚀剂”很多厂家有。
如果不用软水推荐用草酸或醋酸等弱酸,不同意用强酸

草酸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软化水要投资设备的,我还是先用草酸试一下吧!能说一下草酸的使用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