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均布的问题

楼主(2006-01-15):
1.比如在电气绘图中,我想连着画10个接触器线圈,纵向或横向排列,如何画?
     2.还有一个问题,在画线与线交叉时,为什么有时有黑点,有时又没有黑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教版主 szkgs  :是该软件没有这个功能吗? 还是我没有说明白?
     电气绘图中,有时需要重复画多个相同的元件,一个一个画又太麻烦,不知道本软件“编辑”功能中《间隔》命令如何用?
     还有就是画线与线交叉或相连时,有时有小黑点,有时又没有小黑点,怎样画才能没有小黑点?

网友A:
1、可以随便放十个同样的元件在图纸中,然后选中它们,使用“间隔”命令来排列和对齐。
2、导线相交的地方有黑点,没有电气连接就没有黑点。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只是单一的元件符号之间可以使用《间隔》命令,如果画元件时带上布线器,《间隔》就不好使啦。另外画线时也不能用《间隔》命令,我认为这是软件目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