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1.5kw的变频器[艾默生]配300w电机能行吗?有调整的方法.

网友A:
不合适吧这是大马拉小车

网友B:
可以,小心烧电机...我有300W的变频器

楼主:
在输出端加限流电阻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输出端加限流电阻怎么样?
晕,不行吧

网友D:
楼主真是高手啊,不过不加那个电阻就更高了。
变频器的输出加个热继电器连电机,根本就不用怕烧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是高手啊,不过不加那个电阻就更高了。
变频器的输出加个热继电器连电机,根本就不用怕烧电机。

高!

网友F:
放心用吧,不会有任何问题,只要你把电机的基本参数设正确,电流限幅不要太高,热保护投入,估计控制方式要用V/F控制方式。

网友G:
浪费资源了!
      北京理不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技术、工程、贸易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本公司代理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自动化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服务,如工控机、变频器、触摸屏、可编程控制器、伺服电机、低压电器、导轨丝杠传动设备,并以此为依托,综合高技术人才,承接自动化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
   主要工程:1、恒压供水、中央空调变频节能改造。
         2、化纤及印刷设备的自动化改造。
         3、各类自动化设备改造服务。

   代理产品:1、台达全系列PLC(ES/EX/SS/SA/SX)。
         2、台达全系列变频器(A系列、B系列、F系列、M系列 S系列、V系列)。
         3、Hitech触摸屏及文本显示器
         4、HIWIN传动系列产品(线性滑轨、 滚珠丝杠)
         5、城邦精工电机--- 减速电机
         6、各类低压电器、配电柜
   本公司视信誉如生命,追求“客户至上,精诚服务”的经营理念,愿我们携手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网友H:
可以用,就是太浪费了

楼主:
v/f曲线斜坡上升,电机的电流会上升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就是太浪费了

网友J:
放心用吧,除非你想再买一台变频器浪费资源!

网友K:
纯属浪费     浪费可耻!!!!!!!!!

楼主:
没有办法.手头只有这种

网友L:
应当可以用的,把电机的过载保护系数设的小一些,如果用的是矢量控制的,可以把转炬电流限幅设小,如果是VF控制可以把电机的额定电压设小人为的改变Vf curve

网友M:
用15千瓦变频器也能带300瓦电机,只要你把电机保护做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