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台pc控制多块gprs模块

楼主(2006-01-16):
可不可以这样:拨通多块gprs后,获得ip地址,然后把ip和某块gprs模块绑定(利用socket).以后操作不同的socket就相当于操作不同的gprs模块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IP就是由GPRS模块获得的.服务中心主要就是根据SOCKET来识别判断哪一块GPRS模块,因为SOCKET是唯一性的.还可以通过自己制定特殊的定义来进行识别与管理,如设备ID号,手机号等等信息.如果GPRS挂断后重新连接,SOCKET变更,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自定义的信息来管理设备.

网友B(2007-05-21):
可以阿 联系我们
0533-2609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