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可不可以这样:拨通多块gprs后,获得ip地址,然后把ip和某块gprs模块绑定(利用socket).以后操作不同的socket就相当于操作不同的gprs模块

网友A:
一般GPRS有DTU号,当和主机连接后利用DTU号标识相对应的SOCKET,可以实现上位机控制多DTU

网友B:
当然可以。

一般DTU可以设置一个唯一的ID号,上位级是通过ID号来设别不同的gprs终端的。

好的DTU还支持远程控制及修改DTU参数。

楼主可以加我QQ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