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ton t39,100  其t39数据类型定义为word,变量类型用in-out,out,temp,in试都不行。而S200不象S7300变量类型有TIMER。请各位指点。

网友A:
T39的数据类型定义为WORD是正确的,但是你的变量类型定义就有问题了。VW寄存器无需如此定义;L寄存器是局部变量,只能用在子程序中。离开了特定的子程序,L变量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楼主:
请问鼠老爹我在子程序中该如何定义T39的变量类型
到底在子程序如何定义T39变量类型?后在主程序调用该子程序时给其付实参。多谢。

网友B(2013-01-22):
T39是全局变量,在子程序中无法定义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