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06-01-16):
请问COQM1-PR001-E编程器怎么使用啊,也就是说连接之后,如何进入操作画面?方式选择开关选择哪个位置(RUN,MONITOR,PROGRAM),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用过,我用SYSMAC-CPT
不过应该是选择类似“transfer to plc"
然后再选择RU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