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哥妹.你见过这样的电机吗/?三相200v变频电机/转子是永磁的,

网友A:
当代的交流伺服电机从结构上看,基本上都是转子采用永磁体,定子使用绕组,靠交变电流形成旋转磁场驱动转子旋转。至于电机的电源电压则不一定仅仅限于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