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不会C语言啊,哪位帮忙看一看,先谢了!!
#include "apdefap.h"
#pragma code("kernel32.dll");
void GetLocalTime(SYSTEMTIME* lpst);
#pragma code();

void Debug(WORD DebugGrp, char *ObjText, char *ErrText)
{
//  Lokale Variablen
WORD Debug, FileDebug;
char FileName[MAX_CHAR_MEDIUM];
FILE *file;
SYSTEMTIME zeit;

//  Programm Code
Debug=GetTagWord(DTAG);
FileDebug=GetTagWord(DFTAG);

if ( Debug & DebugGrp )        //      {
   printf("%s: ",ObjText);
   printf("%s",ErrText);
   printf("\r\n");
   }

if ( FileDebug & DebugGrp )    //      {
   GetLocalTime(&zeit);
   strcpy( FileName,GetTagChar(FNAME) );
   file=fopen(FileName,"a");
   fprintf(file,"Datum; %02d.%02d.%04d; ",zeit.wDay,zeit.wMonth,zeit.wYear);
   fprintf(file,"Uhrzeit; %02d:%02d:%02d:%04d; ",zeit.wHour,zeit.wMinute,zeit.wSecond,zeit.wMilliseconds);
   fprintf(file,"%s; ",ObjText);
   fprintf(file,"%s",ErrText);
   fprintf(file,"\n");
   fclose(file);
   }
}

网友A:
#include "apdefap.h"                                       //头文件定义
#pragma code("kernel32.dll");                          //引用动态链接库
void GetLocalTime(SYSTEMTIME* lpst);             //定义读取当前时间函数
#pragma code();

void Debug(WORD DebugGrp, char *ObjText, char *ErrText)
{
//  Lokale Variablen
WORD Debug, FileDebug;                         //定义局部变量
char FileName[MAX_CHAR_MEDIUM];          //定义字符串数组
FILE *file;                                              //定义文件指针
SYSTEMTIME zeit;                                   //定义指向systemtime结构的变量

//  Programm Code
Debug=GetTagWord(DTAG);                  //读取变量并将变量送到Debug中
FileDebug=GetTagWord(DFTAG); //读取变量并将变量送到FileDebug中

if ( Debug & DebugGrp )        //      {            //将Debug保存的数与DebugGrp的数作按位与运算,如果运算结果不为0,则打印输出ObjText,ErrText字符串,并回车换行
   printf("%s: ",ObjText);
   printf("%s",ErrText);
   printf("\r\n");
   }

if ( FileDebug & DebugGrp )    //      {
   GetLocalTime(&zeit);                     //得到当前系统时间
   strcpy( FileName,GetTagChar(FNAME) );   //将字符串FNAME付给FileName
   file=fopen(FileName,"a");          //以添加方式打开文件,文件名为FNAME中的字符串
   fprintf(file,"Datum; %02d.%02d.%04d; ",zeit.wDay,zeit.wMonth,zeit.wYear);//将系统时间写到打开的文件中去(日,月,年)
   fprintf(file,"Uhrzeit; %02d:%02d:%02d:%04d; ",zeit.wHour,zeit.wMinute,zeit.wSecond,zeit.wMilliseconds);//将系统时间写到打开的文件中去(小时,分钟,妙,微秒)
   fprintf(file,"%s; ",ObjText);//将ObjText写到文件中去
   fprintf(file,"%s",ErrText);
   fprintf(file,"\n");//换行
   fclose(file);//关闭打开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