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我是新手,请问我的CPM2AH一接通电源,错误指示灯就常亮怎么办?电脑也没法连接上,我还没上传过程序的,第一次按“在线工作”就没成功

网友A:
不要着急,有可能是PLC内部的程序出错了,你重新请空程序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B:
新PLC是这样的,因为内部没有END指令,所以会报错。
你连接不上可能是因为设置有问题,你CX-P软件中的设置一定要正确。
或者在选择正确的COM口号之后,选择自动在线。

楼主:
谢谢!请问清空程序一定要用编程器吗?我不知道没有编程器怎么样能清空,还有我觉得现在线都没接就有错误应该与电脑软件设置没什么关系吧?
                 出门在外,互相帮助。

网友C:
用CXP软件清除也行,新PLC上电(OMRON)就是ERR灯常亮,不用担心,连上CXP后把程序下传就好了,或者你用编程器把PLC打到编程状态写条FUN01(END)指令,再运行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刚下载了一个CXP5.0的软件,用自动在线连接上电脑的,然后重新输入一个程序,ERR就没有了。还是版本高好,我以前是用2.0的,没有自动在线的功能,点在线工作就是连不上电脑,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忙,也给后面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们一个解决的思路
                 出门在外,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