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siemens s7 step7 安装错误

楼主(2006-01-16):
这个安装错误错在哪里?怎样安装?

网友A:
可能是语言设置问题,最好用英文版的windows,还要看版本,试试把windows的区域语言都设置成英语,装好后再设回来就没问题了。

网友B(2006-11-17):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呀!
但我把windows的区域语言都设置成英语,还是没有用呀?
不知道怎么办呀
请高人指点/

网友C:
借花献佛!
这是cvlsam 提供的解决办法:
在注册表中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了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

网友D:
我觉的也可能是语言问题,最好用英语版的系统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