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角形电机在空载时用星形接法长期运转和在有一定负载的时候星形运转会出现什么结果?如果负载太大,电机星形没转动,这时定子电流能有多大?

网友A:
非把电机给烧了不可..危险

网友B:
非把电机给烧了不可..危险,支持

楼主:
这么说如果星角启动延时太长也很危险?

网友C:
一般星三角启动(重载)的时间不超过20s,时间太长对电机影响寿命。

网友D(2006-02-17):
你的设备应该不适合用星三角形降压启动要么不用这种接线方式要么更换电机将功率提高!

网友E:
三角运转时电流比星大,如果星长期运转不超负荷是可以的,

网友F:
要把你的电机烧掉,如果你觉得没事做,把电机送我我还是乐意接受的

网友G(2006-03-27):
多大是超负荷

网友H:
只要电机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没有问题

网友I:
电机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没有问题

网友J:
非把电机给烧了不可..危险  肯定烧坏

网友K:
电机空载启动,星形电流是角的三分之一
电机功率过大就要加电阻或频敏
星角切换最好在电机电流回落时,一般不超过20秒
在启动时有负载,最好用力矩电机.

网友L:
星三角降压启动适合轻载启动的情况,启动时间为15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