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本人有台层压机,有五个发热板,每个发热板用380伏星形接法,每相有三个电热丝。问题是有个发热板的热继电器(共有五个热继电器)老是跳,测过其三相电流,都正常。跳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热继电器表面温度比其它的都高很多(五组同时使用),我就调换任意一个试,结果还是那一组因温度高而跳,换走的继电器又没事。那说明不是继电器的问题,但三相电流都相等且电流值也正常,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想不大可能,如果真的有,那一定是你的这个发热板有问题了,也许本身的质量有问题!别的解释都解释不通了!

网友B:
可以把热继电器换一个位置

网友C: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D:
跳的那组换个地方.

网友E:
会不会有其它热源?又或电压正常吗?

网友F:
温度变高电阻变小???电流增大???

网友G:
同意三楼!!!!!!!!
有问题的发热板三相电流值与另外三个发热板三相电流是否相等???

网友H:
线径符合要求吗

网友I:
1接触不好的问题,你的线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请检查,2你的设备有了问题3你的接触器触头是不是有了氧化层.4你直接接到接触器运行看看.

网友J:
我觉得还是接触不好

网友K:
我看你应该看看你说的老是跳的那一组的工作环境.他发热是本身引起的还是外界因素引起的

网友L:
更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M:
你的那组加热板对地绝缘可能有问题,偶尔会漏电。

网友N:
是不是热继带有缺相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