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我今天没事拿来一块45~55HZ的频率表来测量同一发电机的相线与相线之间的频率是50HZ,而相线与零线之间的频率却超过了55HZ,按理说,380V与220V时的频率都应是50HZ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注:我是把频率表直接接在两根相线上来测380V时的频率,220V时我是把频率表接在相线与零线上,不知这样接是否有错误,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是表本身的误差吧,不同的电压值会有一点误差。不过我还未了解过频率表的原理,此帖关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