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我的要控制的电机是380V 1.5 请问采用正泰的CJX1J-9/20的交流接触器可以吗 ?
如果可以我要选择什么样的热继电器?JRS2-12.5怎么样?
断路器要用多少的?16A的怎么样?
我们的产品是医疗器械,要求漏电电流小于0.5MA(或5MA ,记不清楚了) ,要用什么样的漏电继电器?
有两个开关SB1,SB2,要求,是两个有且只有一个处在闭合状态,采用什么样的继电器好呢?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呢!!

郁闷

网友A:
要是可靠性高最好用国外的比如施耐德的,正泰的不保险。我的几个工控朋友给正泰作过项目,他们从来不用自己的产品

网友B:
楼主的基础恐怕做不了这个。漏电保护也没有这么高精度的。

网友C:
一个5A的磁力启动器就行了,三相的空气+漏电开关DZ47LE-63 16A 的就可以了。正泰的价低,还算可以。

网友D:
你的问题我拒绝回答。不是不会是太低级.年轻人不想学习要不劳而获.你要看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要控制的电机是380V 1.5 请问采用正泰的CJX1J-9/20的交流接触器可以吗 ?
如果可以我要选择什么样的热继电器?JRS2-12.5怎么样?
断路器要用多少的?16A的怎么样?
我们的产品是医疗器械,要求漏电电流小于0.5MA(或5MA ,记不清楚了) ,要用什么样的漏电继电器?
有两个开关SB1,SB2,要求,是两个有且只有一个处在闭合状态,采用什么样的继电器好呢?

1
NC3-09-30
NR3-16Z  4A
DZ47-30  D5A
至于漏电电流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