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我有一台富士的plc(NB2W56R-11) 和一台安川(15KW)变频器。想实现恒压供水,请问各位大侠,怎样将压力表的模拟信号控制PLC实现恒压供水。

网友A:
兄弟,实现恒压供水不一定要用PLC呀,买一个带PID功能二次仪表,才600元。
把压力信号传到二次仪表,通过二次仪表的输出信号(4-20MA)传到变频器就OK了。
有点变频器自带PID功能,那二次仪表也可以省了。

楼主:
有你有我:我的恒压供水一共有六台泵,实现循环控制。我的plc和变频器都是设备改造剩下的,我想用最小的投入把他用到恒压供水上。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袁泉好像是个女明星啊!!呵呵,六台泵要实现循环控制的话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永恒压供水控制器了。最多可以拖5台水泵外加一台附属小泵。直接设置代码参数即可,免去你繁琐的编程。有需要可以电话我13146008472,希望能与你合作了!
      北京理不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技术、工程、贸易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本公司代理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自动化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服务,如工控机、变频器、触摸屏、可编程控制器、伺服电机、低压电器、导轨丝杠传动设备,并以此为依托,综合高技术人才,承接自动化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
   主要工程:1、恒压供水、中央空调变频节能改造。
         2、化纤及印刷设备的自动化改造。
         3、各类自动化设备改造服务。

   代理产品:1、台达全系列PLC(ES/EX/SS/SA/SX)。
         2、台达全系列变频器(A系列、B系列、F系列、M系列 S系列、V系列)。
         3、Hitech触摸屏及文本显示器
         4、HIWIN传动系列产品(线性滑轨、 滚珠丝杠)
         5、城邦精工电机--- 减速电机
         6、各类低压电器、配电柜
   本公司视信誉如生命,追求“客户至上,精诚服务”的经营理念,愿我们携手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楼主:
我只是想把闲置的设备用上,不想投资太多。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请高手帮忙。
祝大家春节快乐。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有三种解决办法: 1.按照“有你有我”所说的,简单PID调节控制器恒压控制   2.PID+PLC控制。  3.PLC(带PID功能)+配模拟量模块带输出功能

网友A:
要实现六台泵循环控制,还是用PLC(带PID功能)+模拟量模块控制制好

网友D:
一个压力传感器,一块PID智能仪表加一台变频器就可实现

楼主:
我是说,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动机,如何实现循环启动。

楼主:
再问:PLC能不能接受模拟量控制?怎样将模拟量转变成开关量?怎样将模拟量转变成数字量?

网友E:
可以啊,用DA,AD模拟量模块

网友F:
这个我做过,去年公司变频器有搞过恒压供水控制项目,不过我是控制三台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请问weekwaityou你是怎样实现的?加了哪些外围电路?如果是用软传压力表怎样让plc识别模拟量?希望给以帮助。
谢谢。
祝大家春节快乐。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G:
不知道你需要控制几台泵?

楼主:
wangruzeng:我控制六台泵。谢谢。

网友H(2007-06-28):
这个问题怎么沉下去了,我是个新手,也正好在想这个问题呢。
不过我想最主要的是:
如果有故障泵,则将其排除在循环这外。
希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I:
[建议]
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我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你是想把故障的泵排除在循环之外么 ?
 你可以用故障泵的故障信号和其运行的信号并联 这样的话  只要有泵故障之后就让整个循环系统将其视为正常运行已完成  也就是 让其信号驱动下一个泵运行  同时呢 把故障信号显示在面板上面提示维护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