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我们这的两台输油泵的电机(90kw),在正常运行时烧毁了,不知什么原因。问值班人员也不知怎么回事,但变频柜没有动作,是靠手动才停下的。请问各位高手,变频柜在电机短路的时候是否应动作切断电源?

楼主:
两天了都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A:
缺相,电机接线端子接触不好

网友B:
电机烧毁三种原因知道吧

网友C:
是不是漏油了

网友D:
      果不是变频气控制,应检查接触器触点,电压。
      是变频控制就应该检查变频器设置。

网友E:
你的问题说明你没有仔细的检查设备!要明察秋毫啊!

网友F:
替你顶顶,同样,你也把故障情况再详细介绍 一下,我也希望能获取更多的知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上面所提的问题是通过当天的值班人员了解的。变频柜经检查未发现问题,换上新的电机后运行正常。

网友G:
变频器有过载保护,但是没有过热保护。电动机过热必定要烧。
采用变频调速电动机容易过热。
另外,为什么油泵要安装变频调速?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上面所提的问题是通过当天的值班人员了解的。变频柜经检查未发现问题,换上新的电机后运行正常。
不会没有一点痕迹吧?瞬间烧毁的话,电源有问题,但变频器应该有报警的。我想应该再好好检查以下

网友I(2010-02-06):
我想可能是因为油被吸空了吧?
油泵真的没必要用变频器来控制啊!

网友J(2010-05-04):
变频器那个电子热敏器功能没有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