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现场的一个远程I/O站跳电后,造成其他站的PROFIBUS通讯丢失,这是什么原因呢,按我理解PROFIBUS通讯即使一个站断电,也不应该影响其他站点,是不是在接线方式上有问题呢

网友A:
说的不清楚,哪个是主站,现场总线编程结构.主站中间 环节停了当然不行了

网友B:
在程序中,加入错误捕捉的ob86块就可以了,并不是接线错误,是因为出现通讯故障,且没有错误捕捉的处理,造成的cpu跳停.

网友C:
如果是最后一个,那么终端电阻失效,就会这样。你可以加有源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