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6):
一进口设备油泵电机有两个铭牌,其中一个注明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等.还有另外一个铭 牌是这样写的 :

coolant temp.  40ºC      operating hour 8000h                                               quantily of grease  20g                                                                                  at each lubricating point  press in during operation                                              其中 operating hour 8000h   如何翻译呢?不会是电机运行时间只有8000 小时吧   ?

网友A:
冷却温度40ºC

每运转8000小时每润滑点加润滑脂20克  运转中压入油脂

楼主:
谢谢,但20克 ,8000小时,是不是少了点儿?润滑脂的量有具体规定吗?

网友B:
在这方面电机生产厂家都有一套相应的润滑要求,一般是对应电机轴承运转时最高温度为70摄氏度来规定的。以上面的铭牌参数来看,该电机的功率和转速都不是很大,功率也就是30kw,转速可能在1500rpm。具体润滑要求可以咨询一下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