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7):
前两天跟个老工程师争论,他说在400V系统中只要电机外壳接地就行了,我说不行电机外壳必须接零,他的理论是电机有一相接地后接地电流经过地回到中性点,使保护跳闸,我认为如果接地电阻大的话就不足以使保护动作,特别是大容量的设备,是很危险的,如果保险的话就即接零又接地.我对他说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电机外壳是接地的,他说在400V中性点接地系统系统中都电机外壳接地,我总觉得不对,大家说说.

网友A:
首先注意:同一系统保护必须统一,不能同时有接地、接零,否则可能出现危险。
然后考虑你的供电系统,如果是五线制还是接地比较好,如果是四线制个人认为接零可以可靠动作,接地(如果作好接地电阻)可以保证设备附近人身安全

楼主:
同一系统保护必须统一,不能同时有接地、接零,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在同一台设备上首先要保证设备可靠接零,再外壳接地这样不是更保险,五线制为什么要接地?我还是认为在低压的中性点接地系统中外壳接零是正确的,无论是4线制,还是5线制,外壳接零是最保险最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