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7):
凸轮控制器触点、接触器触点的烧损判断标准!
触点烧损量达到多少符合更换标准?
烧成什么样子需要打磨?
要准确的数据或标准,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烧过的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更换再说

网友B:
这个应该凭经验来讲的,我反正不管那么多,看到烧过就换,换一个几十块钱,不留安全隐患,我们以前就是凸轮控制器坏了烧了两回电机,拆了电机又装,很麻烦的,领导还要责问你的检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