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7):
变送器的无缝钢管堵了,怎么样解决啊?〈侧量烟气压力和风压‘风量的》我开始是利用氧气瓶里的氧往管里打气,,不过吹不动,请教各位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烟气的话..里面可能结块了..先把管子敲打一遍.再用空压机..搞个20公斤压力它不通也得通..

网友B:
可用蒸汽吹试试看

网友C:
装的是风压表吧,用气源吹啊,在敲管子

网友D:
使用蒸汽吹除,通了以后在前边加防堵沉降器

网友E:
通了以后,增加吹扫装置,定期吹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