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7):
热电阻的信号是用万用表的通断侧量还是打在欧姆当上测量?谢谢

网友A:
万用表上有个蜂鸣器,转到那里就可以了,如果同通则蜂鸣器就响了,电阻档也可以,如果是测量它的阻值,那就要用欧姆档了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前必须先断开测温体,否则无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