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7):
有什么原因可能造成这种现象?如果不处理,有什么后果?手上来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A:
接触不良吧

网友B:
你看那个接柱是不松了.触点有压降吗.要是断路器的事.发热异常.要处理呵...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恢复,铜排已经压紧,如果是接触不良,也是断路器里面的事了。

楼主:
不处理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C:
能中间相电流太大或端子有松动造成的,得及时处理,否则会炸开关着火!!!!!

楼主:
谢谢指点,看电流表的显示,中间那相电流不大,但我想还是该及时处理。
就是我们那个副总说没事。

网友D:
三相电源参数一样那是不是材料本身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有可能,那个开关是天津百丽的,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E(2013-05-27):
及时处理。有可能开关内部接触不好

网友F:
三相电流不平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