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7):
小问题告诉我吧;三相380V750W通过从下线能改220V单相吗;能的话;性能会下降多少呀;

网友A:
通过一些计算是可以的.还需加些起动装置.功率大概得降到1/3左右呵.得不偿失的.且单相功率因数低.损耗大.如你付载不大.又短时工作.可把它改成角接后.加两电容.CBB运行.CD起动.临时使用.长期使用弄个单相机结了.1.5的就够了.亦不贵的呵.

楼主:
我现在没变接法;只是加了一个19UF的电容;但只能对付着用;效果一点也不好;我的设备是一台小型肉片机;电机和设备是一体的;改不了呀;像你说的那样会比会比我现在的接法要好些吧;如果再好些那就能用了;你能告诉我具体怎么接吗;和两个电容的容量;
本来想买个220V变220V三相的变频器了;然后再把电机变成角接;但很跟贵呀;二手的也没相当的;

网友A:
....不明处加我Q.295509682

楼主(2006-08-04):
谢谢你'我己改了;用的很好;我用了接处器;直接在起动的按扭上接的CD;用起来很好;用的这几个月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