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II转MODBUS

楼主(2006-01-17):
各位高手好!!!
     我现在有个项目要把232接口的ASCII数据转换成标准的TCP-MODBUS
有没有现成的可以支持这两个协议转换并且支持二次开发的硬件!!!!

多谢!!!

网友A:
NPort 6110 以太网到 RS-232/485/422 Modbus网关
NPort 6110 支持一个以太网和一个可软件选择的RS-232/422/485 口来连接各种类型的支持 Modbus协议的设备。通过Modbus/TCP (Ethernet) 和 Modbus /ASCII/RTU (Serial) 协议转换, 带有以太网的 PLC可以使用 RS-232/422/485 接口来实现与仪器的无缝通讯。

网友B(2020-07-22):
Yncxm:你好!
    你有这方面的技术资料或者厂家的联系方式么(modbus通讯)?
王志明
电话:13956381864
邮箱:zhiming1362@126.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ncxm:你好!
    你有这方面的技术资料或者厂家的联系方式么(modbus通讯)?
王志明
电话:13956381864
邮箱:zhiming1362@126.com
你具体有什么问题?可以论坛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