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7):
现有温控仪控制温室温度,现在我用温度计测得的温室温度与温控仪热电偶经测量变送后显示的温度不一制。(实际温度37但显示38左右)应怎样调整才能使实际温度与显示温度一致?

网友A:
那就是线形的问题了。先看看是否是温控仪测量不准,一般的温控仪都可以自己标定,如果标定还是不准,就用温控都有一个偏置这个功能,把偏置设成-1就可以了。

楼主:
[求助]
能否具体说明怎么操作,标定是怎么检测,偏置在哪里设定?>

网友B:
1:你不应该选用热电偶
2:热电偶连接应采用正确的补偿导线
3:使用设备过多使得系统综合误差增大(可选用直接显示而不必通过温度变送)
4:温度计的精度和仪表的精度不同

网友C:
修正一般在最后几项设置里吧,你看看说明书,最好还是用热电阻吧,PT100或CU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