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7):
各位大虾 我想用PLC实现水位测控
原理图是这样的

              水箱----------水位传感器---------A/D转换器---------PLC→LED显示
                 ↓                                ↑
             电动机-------变频器(西门子MM440变频器)-----------↑
谁能帮帮我啊 谢谢了

网友A:
好象只是很简单的单回路控制系统呀。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网友B:
我看好像是通过水位传感器,来控制水箱的水位,还用到了PLC,如果这样就把传感器的信号传到PLC,如果是简单的控制,就利用比较指令就可以控制水位在某段位置上,如果要保持水位在一定的数值上就利用PID指令,不过电机要加变频器,要不不好控制.另如果只是单纯的控制水位,不用PLC
就可以,把信号引导一块仪表上就行,设置他们的上下限输出就可以,或用PID控制仪.这个控制应该很好实现.

网友C:
建议用西门子cpu224+TD200文本显示器

网友C:
A/D转换可以不用了

楼主:
谢谢啊   用西门子cpu224+TD200文本显示器  代替了LED显示还是另外再接一个文本显示?
还有就是哪位有这样的实例 比如梯形图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