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7):
我手上的一個案子,已經結案了,現在有點小問題,希望大家給點提示!在此先謝謝過!

   控制一個汽缸前後運動。兩個磁監測開關,一個機械撥碼盤的計數器(繼電器輸出),四個AC220v的繼電器,一個腳踏開關。(原始狀態是汽缸處於縮回的位置)
  動作要求:當計數器設置為1的時候,按腳踏開關後,汽缸往復動作1個回合電路即斷電,處於待命狀態;(即汽缸前進,汽缸縮回)
             當計數器設置為2的時候,按腳踏開關後,汽缸往復動作2個回合電路即斷電,處於待命狀態;(即汽缸前進,汽缸縮回,汽缸再前進,汽缸再縮回 ,依此類推。

    現在問題是:  當計數器設置為2以上數值時候,按腳踏開關,能正常起動和停止待命;而當計數器設置為1的時候,按腳踏開關,汽缸每次都是運動兩個回合才停止下來。當我輕點一下腳踏開關的時候,有的時候又能運動一次停下來待命。

                         電路圖如下

|--------------------------------------------(CNT) 計數器
|  腳踏開關    CNT
|----||--------|/|---------------------------(  )   KM1
|  KM1     |
|----||----|
|
|    KM3       KM1           SQ1原點磁監測開關
|----|/|-------||------------||--------------(   )  KM2
|         |       KM2             |
|         |-----||----------------|
|
|         KM4       SQ2進點磁監測開關
|---------||--------||-----------------------(   )  KM3
|
|         KM2       KM3
|---------||--------|/|----------------------(   )  KM4
|                                        KM4控制汽缸電磁閥
|
|           km1
|     *------|/|------*接計數器rset(復位)兩端子
|
|
|           km4
|    *-------||-------*接計數器cp(計數)兩端子

网友A(2006-05-30):
你的腳踏開關應該與繼電器互鎖,有繼電器通電後應該斷掉腳踏開關的連線,防止重復啟動.

网友B:
2楼的兄弟说的是继电器1(KM1),在脚踏板信号后面加个KM1的常闭点。
在PLC里面取脚踏板的上升沿信号就好了。
或者你的汽缸速度调得慢一点,大概2秒才运动到终点位置,你的脚踩在脚踏板上的时间必须小于2秒。这样问题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A:
對,防止脚踏板長期接通,如果互鎖後,即使脚踏板長期按下也是開路,對整個電路沒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