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7):
请问用一块单相电度表测对称三相交流电路的电量,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有零线吗?

网友B:
接一相,电量*3就是了

楼主:
没零线,就是一台245KW的电机,想通过其中一相的电流互感器接一块单相电度表,怎样接线。能讲详细些吗?非常感谢!

网友C:
要算好互感的倍数,然后才能接单相,其他的你换算就行了,最后才能*3!

网友A:
是我想知道的问题,替你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