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7):
现有一触摸屏用S232控制的变频器,不知牌子,又不知其通信地址,想用国产的变频器替代,
只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和转速就行了,可行?
寻求解决方法,

网友A:
可行,先用协议分析器分析通讯协议,然后自己用单片机做个协议转换器(当然,如果有相同协议的变频器就可以免了)。
所以,还是不怎么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先用协议分析器分析通讯协议,然后自己用单片机做个协议转换器(当然,如果有相同协议的变频器就可以免了)。
所以,还是不怎么可行。
多谢!请问你能用单片机做个协议转换器吗?

网友B:
不知道通信地址怎么换,要我说再换个国产的触摸屏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通信地址怎么换,要我说再换个国产的触摸屏不是更好
换触摸屏不行的,因为原触摸屏是十二才的

楼主(2006-03-31):
用单片机做个协议转换器要多少钱??

谁能帮我?

网友A:
做这个不复杂,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022-68580025.

楼主:
yanli7234,贵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