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数控车床自动回转刀架的故障分析及排除

楼主(2006-01-17):
经济型数控车床自动回转刀架的故障分析及排除
    经济型数控车床一般都配有四工位自动回转刀架,它是根据微机数控系统改造传统机床设备的需要,同时兼顾刀架在机床上能够独立控制的需要而设计的。现有自动回转刀架,其结构主要有插销式和端齿盘式。由于刀架生产厂家无统一标准,因此,其结构、尺寸各异。而无论是哪一类刀架,要使其正常工作,均涉及到机械、电气、控制系统等多方面的稳定、可靠工作。一旦出现某种故障现象,则可能是机械原因,也可能是电气、控制系统方面的原因。因此,应根据不同故障类型,找准原因,准确迅速确定故障点,方能及时排除故障。
现以目前使用较多的端齿盘式四工位自动刀架可能出现的各种故障现象加以分析,确定其排除方法。其它类型的刀架,虽其结构、尺寸、元器件类型号各有差异,但故障原因大多雷同,也可参照此法加以排除。
  1.刀架不能启动
1.1 机械方面的原因
1)刀架预紧力过大。当用六角扳手插入蜗杆端部旋转时不易转动,而用力时,可以转动,但下次夹紧后刀架仍不能启动。此种现象出现,可确定刀架不能启动的原因是预紧力过大,可通过调小刀架电机夹紧电流排除之。
2)刀架内部机械卡死。当从蜗杆端部转动蜗杆时,顺时针方向转不动,其原因是机械卡死。首先,检查夹紧装置反靠定位销是否在反靠棘轮槽内,若在,则需将反靠棘轮与螺杆连接销孔回转一个角度重新打孔连接;其次,检查主轴螺母是否锁死,如螺母锁死,应重新调整;再次,由于润滑不良造成旋转件研死,此时,应拆开,观察实际情况,加以润滑处理。
1.2电器方面的原因
1)电源不通、电机不转。检查溶芯是否完好、电源开关是否良好接通、开关位置是否正确。当用万用表测量电容时,电压值是否在规定范围内,可通过更换保险、调整开关位置、使接通部位接触良好等相应措施来排除。除此以外,电源不通的原因还可考虑刀架至控制器断线、刀架内部断线、电刷式霍尔元件位置变化导致不能正常通断等情况。
2)电源通,电机反转,可确定为电机相序接反。通过检查线路,变换相序排除之。
3)手动换刀正常、机控不换刀,应重点检查微机与刀架控制器引线、微机I/O接口及刀架到位回答信号。
   2.刀架连续运转、到位不停
由于刀架能够连续运转,所以,机械方面出现故障的可能性较小,主要从电气方面检查:检查刀架到位信号是否发出,若没有到位信号,则是发讯盘故障。可检查:发讯盘弹性触头是否磨坏、发讯盘地线是否断路或接触不良或漏接。此时需要更换弹性片触头或重修,针对其线路中的继电器接触情况、到位开关接触情况、线路连接情况相应地进行线路故障排除。当仅出现某号刀不能定位时,则是由于该号刀位线断路所至。
   3.刀架越位过冲或转不到位
刀架越位过冲故障的机械原因可能性较大。主要是后靠装置不起征作用。首先检查后靠定位销是否灵活,弹簧是否疲劳。此时应修复定位销使其灵活或更换弹簧。其次,检查后靠棘轮与蜗杆连接是否断开,若断开,需更换连接销。若仍出现过冲现象,则可能是由于刀具太长过重,应更换弹性模量稍大的定位销弹簧。
出现刀架运转不到位(有时中途位置突然停留),主要是由于发讯盘触点与弹性片触点错位,即刀位信号胶木盘位置固定偏移所至。此时,应重新调整发讯盘与弹性片触头位置并固定牢靠。若仍不能排除故障,则可能是发讯盘夹紧螺母松动,造成位置移动。
   4.刀架不能正常夹紧
出现该故障时,首先检查夹紧开关位置是否固定不当,并调整至正常位置;其次,用万用表检查其相应线路继电器是否能正常工作,触点接触是否可靠。若仍不能排除,则应考虑刀架内部机械配合是否松动。有时会出现由于内齿盘上有碎屑造成夹紧不牢而使定位不准,此时,应调整其机械装配并清洁内齿盘。
   5.其它故障现象
除以上故障外,有时还出现:无法机控选刀、夹紧后无回答信号、启动或松开手控按纽刀架返原来位置等故障现象。出现这些故障的主要原因是电路中继电器接触不良、胶木盘位置不正、电源相序不对所致,可分别读其加以调整、修复,使故障排除。
熟悉以上分析、检查方法及解决措施,对于及时、有效地找到病源,对症下药,迅速排除孤障至关重要。当然,除此之外,还可以能出现其它意外孤障,但在掌握上述方法的基础上,便能够就果循因,加以排除。

网友A:
看来是很有经验的

网友B:
加顶
可不可以多发点经验/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