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8):
我要学做一个电子开关,用89S51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的被控制电路电压是220V的,我应该选哪个继电器比较好呢?请大家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我是新手,如果有相关电子开关的电路图,能否借我参考一下呢?

网友A:
继电器线圈电压和被控电压无关,只要触点可以承受220V电压,线圈5 V的即可。如用其它高点电压的,如12 V,要另接电源。

网友B:
如果是用可控硅或是光耦器件,要用什么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