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8):
一台富士3.7KW的变频器(二手货),只带电机(无负荷)运转一切正常,但带负荷运行经常提示恒速过载或启动过载.
     求教: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那里的故障??怎么弄?!!!
学一点是一点 ------我是菜鸟

网友A:
可能原因一是参数设置不正确,二是变频器老化,不能用了

网友B:
察看一下参数设置,加大加减速时间

网友C:
看启动参数的同时,还要看看运行参数的设置。把你现在电机的参数重新设置一遍。

网友D:
差开你的变频器看看变频器中的每一根线有没有松动。不过你以说了是二手变频器的话建议你更换驱动模块。

网友E:
带的电机功率是多少?
还有负载是不是比较重?

网友F:
参数设置一下可能会好些  加速时间  负载重的话改一下提升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