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8):
请问反馈的搭配中
可否使用转速反馈+电流正反馈??

网友A:
可以的吧!
但是不可以单独使用电流正反馈

楼主:
可是工程中常见的控制方式是电压反馈+电流正反馈
没有见到转速和电流正反馈的搭配
通常用的是电流截止

网友B(2006-04-05):
一般为:转速负反馈(或电压负反馈)+电流反馈+电流截止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