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8):
我的2500V兆欧表不回零了怎么处理呀???
指针只到中间位置了,表线没有问题,就是不指到零
请教各位大侠给我处理方法

网友A:
换新的得了

网友B:
表笔短路,轻轻的摇一下,如果回零就没事。

网友C:
看看表针是否活动自如游丝是否变形.轴是否从轴承脱出..把盖子打开.看接柱压接片是否虚连.向下掰掰.如果是表针归零线圈短.断路.呵呵你就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