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8):
请问关于固态继电器的问题:我买了个交流固态继电器,负载端接的是交流指示灯,但控制端没加控制信号的情况下指示灯就微亮,当加上控制信号时指示灯正常发光。我觉得控制端不加信号,灯应该是不亮的,为什么会微亮?

网友A:
指示灯多少V的

网友B:
你试试不接固态继电器灯还亮吗?如果是过零的固态继电器,应该不会出现这个现象。只是偶尔灯会闪一下。原因是可控硅的DV/Dt超了允许值。

网友C:
你买了个次品

网友D:
固态继电器不是 绝对的开关 你的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的吧~
或氖管的, 只要微小的电流就亮了!在指示灯两端并个100w 1.5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2006-05-29):
回路中存在漏电流,我们以前用过欧姆龙的产品,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即使不提供控制、负载端电源,SSR的LED仍会发光。后来更换产品,效果很好。推荐品牌: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北欧人对产品的质量认识要比日本鬼子强很多。产品网页:www.rebeck-delcon.cn

网友F:
我敢肯定的说,固态继电器所带负荷太小.i

网友G:
固态继电器不是 绝对的开关 你的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的吧~
或氖管的, 只要微小的电流就亮了!在指示灯两端并个100w 1.5k电阻就可

同意5楼观点!!!!!!!!

网友H(2010-05-18):
漏电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