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8):
关于频繁启动:哪位老兄有这方面的标准,什么样算频繁,具体的频率是多少?比如一台4KW风机每次使用20秒,使用间隔为1分钟,需要控制时间开启还是一直开着

楼主:
在另一论坛得到如下答案:
1.电动机的“频繁启动”得根据电动机的大小,没有统一的标准。如超大型的电动机启动一次就是大事。有的小型机械,根据工艺需要,几分钟就启停或正反转一次,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像你的这种风机,最好是常开,风机不怕短期关闭出风。如果有能力,制造一个旁通泄风或启闭风闸,比这样的频繁启动好
2.从节电和延长电动机使用寿命的角度来说,电机虽然小,也尽量不要频繁启动,象你所提到的风机如果每隔一分钟就启动一次,就太频繁了,还是关闭或调节风门比较合理.
最好安装一个手动电动双重控制的风门,既可以就地操作也可以远方控制.
3.电动机是否算“频繁启动”主要根据电动机的温升是否超过允许值来判断,一般凭经验,我认为小型电机起动间隔时间应在五到十分钟以上,特别是长期反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