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06-01-18):
各位大侠,从未接触自动控制新手请教: 我想用LABVIEW实现对伺服电机的控制,因为我想把伺服电机的转速与一个泵的流量结合起来,所以用plc恐怕不行。我用的是松下MUDS5A5A1A,主要实现伺服电机带动单轴电缸往复运动。都需要哪些参数来实现控制?比如输入/出信号类型以及大小,我从说明书中看好像输入信号是电压脉冲信号0-5v,这与直线移动速度是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A:
我劝你还不如改为用变频器拖动电机,再加一个流量计就可以。

网友B(2006-03-04):
带动泵的马达怎么能用变频器呢?我弄不明白!泵的转速是不能去改变的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不相信可以去试试,很方便的

网友C:
不能吗?全球有NNN个厂都用变频器控制泵,难道他们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