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8):
有一台Z4-160-31 30KW的直流电动机,西安电机厂生产,励磁180V ,电枢电压440V,自2002年4月开始使用,使用基本上是生产12小时停机12小时,生产负荷
达到了额定负荷的70%。
   该电机运行一直正常,自2005年11月份发现电机打火,更换了磨短的电机碳刷后,电机仍旧打火。刷架下侧有不间断的火花。
   打火的情况是:刚开始生产时火花较小(只有火星),随着运行时间增长,火花逐渐增大;电枢电压较小时火花小,电枢电压增大时火花大。
    现在拿不准电机转子有没有损坏?
    请知道的大师积极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查碳刷压簧.

网友B:
如果已经连续使用到现在,还要检查换向器及表面处理

网友C:
按以上二位的作完后,应再看一下碳刷的材质,较大可能是碳刷的质量问题.

网友D:
换碳刷,检查换向器表面的磨损情况

楼主(2006-03-02):
更换了西安电机厂的碳刷,并对整流子进行了清理和清洁,处理完后火花减少,但运行几天后,火花又逐渐增大,严重时甚至可以看到不间断的绿色火花。观察了一下590的参数,电机电流65.2% 现在关心的是电机整流子或换向器到底有没有损伤?

网友A:
你检查过电枢的绝缘没有.我有一次也碰过类似情况.后来测绝缘不好,处理后就好了.

楼主:
检查了励磁及电枢电阻对外壳的绝缘,绝缘电阻均在20M以上,运行了几个小时以后,电机电流没有明显变化,均在50A左右.
   问了电机专业人士,有的说:电机肯定没问题;有的说:电机已经匝间短路.
   真不知孰对孰错?

网友E:
观察电机换向器表面的烧痕。你不是有一张图表吗?对照诊断。置顶的帖子里,就有那张图。碳刷打火,换向器表面一定会留有烧结痕迹,可以对图诊断。再下定义。如可能,贴张图上来共享讨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检查了励磁及电枢电阻对外壳的绝缘,绝缘电阻均在20M以上,运行了几个小时以后,电机电流没有明显变化,均在50A左右.
    问了电机专业人士,有的说:电机肯定没问题;有的说:电机已经匝间短路.
    真不知孰对孰错?
匝间短路?是哪个二吊子专家说的?
匝间短路会有明显的间隔性的‘喷火花’现象。

楼主:
上传图片
今日将电机解体后拍得的照片如下

网友E:
黑色薄膜,说明换向器与碳刷之间火花严重烧结所致,且黑色薄膜的颜色不均匀。

网友F:
看情况转子线圈应该没问题。
楼主是否可以检查一下中间极和主极线圈。
或先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枢和磁场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电机空载时,将电枢电压打至440V,电枢电流为2%,2A左右.
观察整流子,约有圆周70%的部分有约40丝的槽子,30%的部位是平整的.
修理人员初步检查了换向片之间,未发现片间短路现象.

楼主:
对铜环车光后,已开机10来天,未见任何火花。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铜环车光后,已开机10来天,未见任何火花。
这么说来是铜头真圆度不够了。
若铜头真圆度不够可以很明显的从碳刷上看出来。

楼主:
两组碳刷情况如别如上

网友F:
心你的看法,你这个碳刷的接触面决不小于70%。

楼主:
我觉得tanshuozhe说得很专业,从图片来看,有一组碳刷接触非常良好,另一组碳刷则在碳刷约60%处形成坡面.这能否说明就是铜环圆整度的问题呢.
  请详细如明如何通过碳刷判断?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得tanshuozhe说得很专业,从图片来看,有一组碳刷接触非常良好,另一组碳刷则在碳刷约60%处形成坡面.这能否说明就是铜环圆整度的问题呢.
   请详细如明如何通过碳刷判断?谢谢!
你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判定是一些碳刷架装歪了,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后到也问题不大。只是可能后来换碳刷或拆掉重装时没有对号入座导至的。
见议换新碳刷后用细砂纸或白金磨石抛一下碳刷。

楼主(2006-06-23):
呜呼,该死的电机在运行了近20来天后,又开始打火了.现在采用的是磁场电压控制方式,但用万用表检查电机励磁输入两端的电压,发现电压在175~187VDC之间变化.正常的电机所量电压是非常稳定的,最多只有1\2伏的波动.
  这电机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G:
电机几何中心线不对可造成火化.电机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朝一个方向运转,可能导致刷架一位。应从新调整几何中心线。

网友G:
我的QQ群号码,欢迎大家参加!!16131152

网友H(2007-09-01):
我看这个看迟了!希望对其他人有用!这是由于转子的相位不对造成的!

网友I:
用细砂纸处理电机换向器表面,并清理换向器沟痕,达到清洁绝缘即可

网友J:
检查碳刷压簧和换向器及表面处理,看正常不?

楼主(2007-12-13):
电机打火阴魂不散,电工曾三番五次地清洁整流子,更换碳刷,但总消灭不了火花.
今日更换了一台同型号的电机,观察590的参数,速度给定为87%,电流为52%,电枢电压可升到400V。而原来在同样速度给定下,生产同型号的电缆,电流达到59%,电枢电压最多可升到350V。
    是否可以诊断,电机转子有问题?

网友K:
两组情况不一样,是因为换上刷子以后没有拉弧度,用砂纸拉一下,把弧度拉照就好了。再不然看看刷窝有无变形,坡度照不照,再看一下你的转子有无偏沉。

网友L:
调整刷架。

网友L:
调整刷架中性点。

网友L:
调整炭刷中性点。

网友M:
怎么调呀
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用24交流电接励磁 用电压表测量电枢电压,电压越小越好
请问这样调中性点可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