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

楼主(2006-01-18):
各位师傅
变压器运行时发出声音是什么原因
还有
(小型断路器)空气开关安装倒拉对对它的灭弧装置有什么影响没有啊  ?

网友A:
象一群绿头苍蝇叫的声音

网友B:
有震动啊

网友C:
若声音不大是正常现象.

网友D:
变压器有声因为电磁感应,声不大是正常现象。如果声音异长,震动大,则是硅刚片磁阻增大。
应手测其温度,根据具体情况更换变压器。

网友E:
4楼说的好!同意!

网友F:
重新浸个漆

网友G(2008-03-21):
匝间不良

网友H:
小断路器装反的话,灭弧装置还是可以起到作用的,不过最好不要这样,容易照成失误和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