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8):
现在有一个3台132kw电机的泵房,要求能做成一拖三的软启动,但同时能在离泵房10多米的操作间进行监控,主要监测:水压、流量、电流、电压、操作记录;能控制停启泵,请教是用plc+触摸板还是用电脑+软件实现好,还有成本大约得多少?我不是很懂这些,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其实老兄不用那么复杂的,建议你用施耐德的软启动(需要外加旁路接触器的),一次电路你可以这样设计的,在软启动进线端和出线端各加一个接触器,,再加一个旁路接触器,在用外加时间继电器控制软启动退出使用,每台电机用三个接触器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注意了,由于软启动启动完毕就退出使用,因而对电机没有保护和监测功能,所以要在一次线路中对电机另加保护和监测,还有软启动的使用间隔最好要相隔半小时,不然容易损坏软启动。还要对三台电机的启动加互锁。水压和流量可以用变送器加数显表实现,还可以实现上下限压力(或流量)报警,二次线路你可以用传统的继电器模式或用plc+触摸板,最好不要用电脑+软件(DDC或DCS模式),既要维护硬件又要维护软件,浪费了资源,又不利于维修。

网友B:
建议用 plc+触摸板 成本7000-16000

楼主:
谢谢各位!有的公司给我的方案是用6个接触器,为什么要用9个?请问接触器有必要上abb这些大牌子的吗?
如果用plc+触摸屏有没有现成插上就可以用的,还是必须得根据硬件编程?
哪位能给我出个整体的方案和预算,谢谢!我们有机会合作!

网友A:
6个接触器也可以的,你可以省掉软启动进线端接触器,但是软启动一次线路一直有电,软启动退出使用有点麻烦了,建议你最好用9个。

网友C(2006-11-16):
我就是做机房的,我觉的用电脑+软件要好点,可以利用流量计来实现,电脑还可以全天记录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