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有谁知道?

楼主(2006-01-19):
有谁知道omron plc的程序里,有没有像单片机里的堆栈功能一样的语句,或语段。请指教?就是达到先入先输出。

网友A:
可以用PLC的中断作。

网友B:
应该 可以坐吧

网友C(2006-03-09):
有先入后出,当然也可以做到先入先出,看一下编程手册上有。

网友D:
DIST(80)    @DIST(80)
  单字分配

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
看你用的是什么PLC,如果是微型机(CPM),那只有COLL,DIST;
如果是目前流行的CS/CJ/CP1H,可以用堆栈指令,像SETS,FIFO,FILO,等等。

网友F: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