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9):
我单位前几天,有一条10千伏配电线路接地,经巡线发现C相导线烧断脱落接地,烧断位置在瓷瓶与导线绑扎处,我怎也不理解,它是因什么原因被烧断的,(无短路现象)。请明白的师傅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原因!!

       导线绑扎的太紧容易产生涡流!!从而导致导线温度升高电流增大!!

网友B:
非也非也!可能10kv线路负荷较大,一般从导线较松散处烧断,即“抛股”处是薄弱环节。因为该处电流极有可能从较细处流过,先烧断散开的单股线,逐个烧断,最后完全断线,类似故障我处理的太多了!

网友C:
断线处在施工时受过伤而未及时处理。

网友D:
1、此处严重受损,
2、瓷瓶绝缘不好,此处长期放电。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指教!

楼主:
哪位师傅再给说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E:
同意5楼的说法,10KV是小接地系统,瓷瓶绝缘不好,一般接地不跳开关,会持续放电,像烧电焊一样,把导线烧断.

网友F(2006-02-20):
支持放电的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