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06-01-19):
各位好:现用系统控制电流均为4-20mA(输入/输出),通过S7-200 PLC 控制步进电机
请教编程思路,有例程更好!
                                               小佟

网友A:
??不明白,电流和编程有什么联系

网友B(2006-03-03):
楼上朋友说的队,可能问的不明白,我们作了多年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应当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不知道你是否要用脉冲来控制啊,如果是的话,那就用两个定时器就够了.一个是通电延时,一个是断电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