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9):
我想用一个DC6V的电源 输入电压5V  电流0.5A   有什么办法吗,如果用电阻的话  我加只有1/4W的电阻,好象不能啊,  有没其他的办法啊,各位

网友A:
仔细的算算,串串看

楼主:
没用啊,我放10 欧更10 K欧的 输出电压都没变小啊,原来一样,我上串在电路上的

网友B:
串电阻的方法要看你的负载是不是纯电阻电电路,否则没有多用,如果负载的实际电流是0.5A那么是要用0.5W 10欧的电阻(纯电阻电路)

网友C:
7805三端稳压器

网友D:
对应不同的负载,要串不同的电阻。不是说串了一个10欧的就是5V输出。
如果你串了一个电阻,但没有形成回路,电压当然还是6V啦。
如果你的负载是个50欧的电阻类用电器,那就串个10欧的OK了。

网友E:
直接用吧,负荷就有压降作用.
12V负荷我用13  13.5  14   15V的电源很多年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F:
楼上的老兄讲的可行!不过,你最好在电路中串一只阻值几欧的电阻,以免在负载短路时烧毁你的电源。

网友G:
直接用没问题,在电路中串一个玻璃管保险丝就OK

网友H:
加1N4001一只